ASUS K42J 电池开机不亮,电源开机亮。

楼主(2014-01-17):
   ASUS K42J电池开机不亮。。同时插上电源就可以亮。。。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电池隔离管看看

网友:
应该过了隔离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坏了,还有可能是保隔,更有可能是BLOS,再有就是看插上适配器会发出什么信号。

网友:
保护隔离已经过了。。。机器CPU电压电池开机偏低。。

网友:
机器用电池开机CPU供电0.89V不亮。。只要用电池开机CPU电压1.0V机器肯定亮。。什么问题。。

网友:
嗯,先看充电电路那边,上电池指示灯有反应不,最好是测测充电放电那边。如果电池坏了电流不够也会造成这样。至于U供电低……你先确认电池出去的公共点,各个输出是不是都低。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MOS管,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