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 N4030 I3 独显 进水

楼主(2014-01-17):
R4205一端腐蚀 换100K电阻 U4201 123脚翘起来+5V-RUN可以出来 +15V-ALW也正常 接上就循环掉电
+5V-RUN 无短路
求思路
掉电
戴尔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5V-RUN 正常是出不来的吗?

网友:
r4207到u4201

网友:
u4201的4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鍚庣画鏈夌煭璺妸锛屾垨鑰匲4201鍧

网友:
掉电的时候你看看123脚有没有5V

网友:
掉电的时候电流多少? 还有15V是开启电压,只是作为一个上拉电压来理解,一般受控于其它讯号(广达),再仔细看看!!
同意楼主:
5.0
neco
同意楼主:

网友:
u4201的4脚电压是15v 掉电电流在0.10---0.40不等 掉电的时候123脚5V 也掉 敲起来123脚5V不掉 r4207到u4201 正常15V 谢谢

网友:
我试着把U4201取下 5678脚接个150电阻 电流上到0.8多不掉 证明+5V_ALW正常 用5V烧123脚+5V_RUN电流0.01证明后续没短路 量4脚15V没思路了 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Q4202 5#6# 3.3 2#瞬间3.3 V 3#瞬间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