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MOS放电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4-01-17):
CMOS放电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做的呢?它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应该是清除南桥内部COMS存储模块吧,不知对不?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清楚一下bios信息~~~

网友:
说白了,相当于就是恢复主板出厂设置。

网友:
将BIOS设置恢复到出厂状态

网友:
      CMOS可以理解为一个芯片,是被集成到南桥里面了,类似于北桥里的集成显卡。而CMOS这类芯片属于临时存储器,即RAM,类似于内存一样,没有供电的支持,那么内存里的信息就会丢失。所以主板上都会有一个钮扣电池,用以给CMOS供电,以保证CMOS中的设置信息不丢失。
      用户可以在CMOS里设置一些参数,这些参数是BIOS程序在工作时所要读取的一些指令,BIOS会根据用户设置的这些指令进行工作,即我们常说的BIOS设置。
      用户如果在CMOS里设置的一些参数出错,就会引起BIOS工作错误,比如电脑没有软驱,用户确在CMOS设置中设置为有软驱,那么机器在自检时就会检测软驱,如果检验不到就会报错。同时,如果CMOS设置的参数错误,还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果加电不亮,各种报错。另外,在CMOS设置中可以设置开机密码。
      如果电脑出现故障、不跑码,或者有开机密码,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放电清除CMOS中的信息、包括开机密码(只针对台式机哦),达到修复的目的。当然,放电不是万能的,有些故障根本不是CMOS设置引起的,那么放电也没用。

网友:
恢复主板出厂设置

网友:
清除南桥内部存储模块内数据,相当恢复电脑主板出厂设置。

网友:
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不跑码,不能触发的时候,可以尝试先易后难,先放下电很多小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就是恢复主板出厂设置。有时候静电大就要放电来解决了!

网友:
6楼说得很到位

网友:
BIOS是个简单的输入输出系统ROM,我们在CMOS里设置的东西保存在南桥的RAM里,RAM是个随机存储器,当取下电池就没有供电了,没有供电RAM里所保存我们的设置数据就会被清除

网友:
6楼讲的记清楚又详细  有拜你为师的冲动

网友:
8脚BIOS不是都通用的吗?换了个怎么不启动了

补充内容 (2014-2-16 14:07):
那只有刷程序了吧

网友(点评):
不同BIOS内写有不同的程序,你换个同型号不同内容或是程序的芯片,主板读取的东西不一样,主板当然不会工作了。就像你把别人名字叫错,别人当然不会理你

网友:
是恢复主板出厂设置

网友:
COMS就是一个硬件电路,有时我们所说的COMS放电,其实是COMS电路里存的资料或是信息,它是靠供电保存着的,如果断电,COMS电路里存的资料或是信息就会丢失。有时为了说的简单点。人们常把COMS电路里存的资料或是信息删除,就叫COMS放电。

网友(2014-02-16):
就是将主板内的CMOS设置信息全部清零到初始状态……

网友:
就是清个BOIS

网友:
百度,便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