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号 A1181 K36B 电源小绿灯

楼主(2014-01-17):
没啥技术含量,论坛对此信号解释的帖子有很多,只是我在分析某个电路时眼花,看错了某个标示结果钻了半天牛角尖
现将过程记录下来,以备后期查看

A1181 K36B 有时不触发,NV单桥,经检测后发现不触发时基本都是苹果DC口上的小绿灯不亮
没修过此类故障,所以先找图纸

苹果DC接口共有5根针,第1,2供电,第3,4接地。第5针ADAPTER_SENSE也就是小绿灯信号

这条针正常情况下应该有3.3v电压,现为0.04V这个电压是由谁产生的,是适配器,还是主板自身不得而知,所以将电源口与主板断开,直接在电源口上测了下ADAPTER_SENSE 电压,此电压为0 这也就是说电压是由主板产生,这个电压没有所以通过图纸向上追
ADAPTER_SENSE经过0欧电阻R6928 与复合双N沟道场馆Q6920相连

从图上不难看,ADAPTER_SENSE是由SYS_ONEWIRE经过Q6920第一个场馆变成了SYS_ONEWIRE_BILAT然后在经过Q6920第2个场馆变成了ADAPTER_SENSE。
   SYS_ONEWIRE是由H8产生的,还经过2K电阻R5075上拉至3.3V

此信号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3V
测了下SYS_ONEWIRE电压为3.3V所以EC坏的可能性不大问题出在Q6920这块电路上。

接下来我们开始分析Q6920导通的工作条件

Q6920为复合型双N沟道场馆,所以两个场馆的G极为高电平并且大于通过电压4.7V时方可导通
所以G极上的电压应该为8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
Q6920的G极是由R6917和R6918将16.5V经过分压得到G极电压8.25V
测了下R6917第1脚和第2脚,既没有16.5V也没8.25V
R6917,U6915和Q6915电压都是经过复合型场馆 Q6910提供的
我们暂且把上面的P沟道Q6910称为A  下面的N沟道称为B
Q6910A 想导通的话G电压必须低于导通电压4.7V方可完全导通,也就是说G极电压为11.8V而G极电压经过R6911和R6912分压后得到电压约等于11.9V左右,不过R6911和R6912想实现分压的话 Q6910B 也必须导通。
SMC_BC_ACOK通过R6910转变为SMC_BC_ACOK_RC来控制Q6910B的控制极G,SMC_BC_ACOK由EC和3.3V上来电阻提供,所以正常情况下Q6910B的G极也为3.3V,实测也为3.3

各个电压都正常,Q6910A却没有导通,所以判断Q6910坏,找来更换上,测试R6917第一脚已有16.5V电压但是第2脚无8.25V

接着往下分析
R6917,R6918想实现分压,Q6915必须为截止状态。也就是说Q6915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
实测G极电压为8.25V ,G极电压是由U6915第4脚提供,U6915是电压比较器LM397,当看此图时 误将V+和V-看成了 第1脚和第3脚的 - + 结果纠结半天。LM397当+电压大于-时输出正向电压,当-大于+时输出低电平
第1脚- 经过电阻R6913和R6914分压后得到电压8.25V
而第3脚+ 经过电阻R6920接到了ADAPTER_SENSE_R上。不管第3脚电压为0V还是为3.3V  LM397始终输出为低电平。
所以此主板G极8.25V不正确,LM397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手上没有LM397所以找了个0欧电阻将 LM397第2,4脚短接

短接后,QQ6915截止,Q6920 控制极G得到8.25V  Q6920导通,接适配器后小绿灯亮了到此此机修复

 会员12315332元2022-11-9 21:05

网友A:
看来你对苹果还真是颇有研究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理论知识不错嘛。都能修苹果了。看来是高手。

网友:
这个故障时顺水摸鱼,只要知道这个电源接口的定义基本上就还可以修复的了,就好比usb接口两条数据线的阻值为600多只要测对了就是好的呵呵 谢谢分析3kyou

网友:
楼主是苹果专家啊,这么的资深,修机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苹果还真是颇有研究

没有修的很少,正好碰到此故障了,以前没修过所以做个详细分析,方便以后碰到此类故障可快速判断

网友:
又是一台苹果,在基地学过,回来研究过图纸,但是从没有板子上过手,大大学徒工,赞~

网友: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看来我下次碰到这类的故障就放心多了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好厉害,分析电路很透彻

网友:
苹果上面信号还是一片迷茫,谢谢

网友:
技术大师!

网友:
你是我偶像啊,但是我是一定要超过你的。加油

网友:
苹果的比较难修

网友:
上次接到一个,没修好,

网友:
苹果的公共点产生和小绿灯可是经典电路啊 呵呵

网友:
看起来好难理解

网友(点评):
分析得不错 高手

网友:
我还需要努力多久呢

网友:
分析的挺好,如果苹果的给我来搞,我都不一定敢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样学习得这么好的呀

网友:
这也能修‘太厉害了

网友:
苹果的,一般接了都不敢动,直接给师傅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苹果专家啊

网友:
不错,这故障网上多有了

网友:
苹果没有修过。这个要收藏起来

网友:
LZ电路基础非常杂实啊,学习了

网友:
高档货啊

网友:
深刻 学习了 希望楼主这样 苹果类的多发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容易坏

网友:
苹果 还修的不多

网友:
功力深厚,向楼主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嗯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再接再厉 望能多发此类帖子

网友:
哥啊 以后多发点这方面的啊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机器搞的不错

网友:
就修过一台白屏的机器

网友:
真是颇有研究

网友:
修苹果 报高价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02-16):
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
苹果 啊, 从基地回来 就没见过苹果

网友:
苹果大师级修的东西 现在还没想过修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理论知识不错嘛。都能修苹果了。看来是高手。
呵呵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找他讨教

网友:
苹果的维修,需要看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也分析的如此透彻,楼主好敬业呀

网友:
苹果小绿灯不亮,基本都是反馈没过来,还有少电压

网友:
小绿灯是经典的电路 能检测很多东西了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小绿灯不亮的还有ADAPTER_SENSE电压及相关信号都正常的,基本换IO就好

网友:
不错,很好,对于我们这些小白来说很有用……

网友:
以后多多分享此类问题,便于我们这些小小白理解,特此感谢……

网友:
修过一个K36的没电,也是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苹果机器 系统我都还没装过 更莫说修了

网友:
哇哦,苹果的走起

网友:
貌似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分析,不过还是很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