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4-01-17):
ga-g31m-es2c复位灯闪烁,测其a15电平在3.3和2.5之间跳变,一会儿又闪,一会儿又闪,量过主板电压正常,换过io it8718f-s,无果,在论坛看帖有说南桥加焊好,短接主BIOS1和8脚复位主BIOS,都一样,不行,最后再照有的老大交换了下BIOS,还是不行,x现今刷过BIOS,换过南桥,cpu电源管理芯片,取掉过网卡声卡芯片故障都一样,到底这是哪点问题啊,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A:
测测外设或者拆,看看不懂拒绝的帖子 戳北桥附近的电感搞不好是哪个芯片条件不足

网友:
这个我搞过,南桥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修啊~~~DELL主板我没修出来过呵呵呵

网友C:
我刚换了南桥,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修啊~~~DELL主板我没修出来过呵呵呵

我测ide,pci-e也是跳变复位,但换了南桥还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修啊~~~DELL主板我没修出来过呵呵呵

这是技嘉啊,该是通病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外设或者拆,看看不懂拒绝的帖子 戳北桥附近的电感搞不好是哪个芯片条件不足

你说得太片面了,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测ide,pci-e也是跳变复位,但换了南桥还不行哦

测量下各路 供电 和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各路 供电 和时钟都正常吗

就只测到了复位不正常,一直随着复位灯跳变,连网卡,声卡,串口,都取了,还有北桥也压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只测到了复位不正常,一直随着复位灯跳变,连网卡,声卡,串口,都取了,还有北桥也压过

测试下 IO PWROK和CPU供电管理ICVRMPG信号电压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试下 IO PWROK和CPU供电管理ICVRMPG信号电压情况

pwrok有3.3v,pg有1.12v也没见它们跳变,该是正常滴吧,我换过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ok有3.3v,pg有1.12v也没见它们跳变,该是正常滴吧,我换过io了

加焊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换了南桥,不行故障依旧

你看一下连南桥的一些小零件

网友:
我想你说的可能是复位双波了吧,吧BIOS取下来不装试试,若还是这样我上次一片技嘉G31的板子换了南桥OK了

网友:
估计与晶震有半毛钱的关系。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4.0
晶振只会影响主板触发的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4

网友:
其实有些问题就是这样。很奇怪,我修过一块精英主板,之前不跑码,加焊北桥跑码到2R不跑不亮了。

网友:
不但与晶振有关系,而与协振电容都有关系。有人想过没有:是没有复位,还是不能复位。复位灯不停的闪,正常下它是什么状态。

网友E:
晕死本来这种问题换个新南桥 拆串口芯片就可以了,让你修得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死本来这种问题换个新南桥 拆串口芯片就可以了,让你修得这么累

做过了这些,不行

网友:
呵呵,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一模一样的毛病,看了下图纸,条件基本都满足,还是不复位,也不读CPU,,,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有点头疼  希望能有高手看见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感觉是在不停地复位 你还是仔细 测一下 CPU AD线的 对地址吧 我记得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  他那个是 CPU AD线的过孔开路 导致  不停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