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像华硕这种机子一显示LOGO就掉电的问题而且么有图纸!而且有时候又不会掉该如何不行

网友:
该如何去搞呀

网友:
华硕的机器确实难办,没图纸。我碰到过一个也是到logo就掉电的  hpcq40  是客户自己青灰 短螺丝拧成长螺丝了正好把BIOS的接地引脚搞脱焊了 接上就好了  但没想通原理,按道理说 没接地了 bios就没供电了 应该是不能开机显示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看看温度高不,最后在拆机器

网友:
试一下是不是开关坏掉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3359-1-1.html
看看是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也不说什么机器!这叫我们如何分析!确实现在华硕没图纸了!以后的华硕机器不好修了!

网友:
散热和系统是不是都处理了啊。先简单的看啊,别一上来就是啥啥啥的,后续再看看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一显示LOGO就掉电还说系统你脑子有病?逼别人骂人求版主封他号

网友:
先排除温度问题,还是不行就把CPU背后的几个滤波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