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91a 采用的是什么屏很急

楼主(2014-01-17):
瀚视奇hw191a 采用的是什么屏很急

网友:
在线等啊   急急急

网友:
网上查不到吗 ????

网友:
19的屏基本通用吧,

网友:
楼主是打算换屏吗~~~还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是要屏芯片型号还是屏型号啊,

网友:
我现在手头正好有一个 客户拿来修的 现象偏色  恢复出厂设置后正常  但断电后又偏色  估计可能程序问题 但是没找到啊 楼主可否备份一个出来啊  感激不尽  屏的型号是M190A1 -L02  Rev.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