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电量消耗的很快 不能充电 求解

楼主(2014-01-17):
iphone5电量消耗的很快  不能充电    问下版主什么问题  指导一二   QQ282307572

网友:
iphone5应该还在保修吧~~去iPhone专卖店问问吧·~~

网友:
不能保修了

网友:
1可能是充器坏 2可能是电池坏 3 可能是充电IC坏 4可能是手机上的接口

网友:
全都试了 此机进过水

网友:
短路了,看看什么芯片发热

网友:
充电管,充电控制IC。上次搞了个,不充电。

能充电后,漏电。更换充电控制IC,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