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开机小电流

楼主(2014-01-17):
开机0.04安,按时序,5V 3V 1.5V已出, 但没有ddr pwrgd.

13脚无电压。和其他几路pg信号已断开,还是没电压出来。应该查哪里?

网友A:
这个得看时序修啊~~~估计EC没有发出后级电压开启吧~~~开机后测测都有哪些电压出来了

网友:
内存电压没出吧  开启信号  都有吗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查一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时序修啊~~~估计EC没有发出后级电压开启吧~~~开机后测测都有哪些电压出来了

第一张图就是时序呀,现在查到第六步,pg 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就是时序呀,现在查到第六步,pg 没出

3V 5V 都出来了~~~为什么不出PG呢~~~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要芯片自身有问题吧,换一片试试

网友:
换芯片试试,

可以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这个PG信号是最后才输出的。
这里可以芯片的工作条件,这个PG信号是最后才输出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到其它地方?待机芯片换一个。。。中间的线划断看看。。。

网友:
可能中间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