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上有个像二极管的东西标注BUF C241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14-01-17):
已经击穿了,不知是二极管还是电容   请师傅告诉我下。

网友A:
看是在什么部分,如果是电源部分(电源插入的 地方),的二极管,那就是稳压二极管,专门稳压5V和12V的,其他部分视 情况 而讲了,

网友:
是在电源接口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在什么部分,如果是电源部分(电源插入的 地方),的二极管,那就是稳压二极管,专门稳压5V和12V的,其 ...

如果是稳压管,是多少伏的啊,请指教。

网友:
C是电容..............找个旧的补上去

网友B:
那个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稳压二极管

BUF C241 是多少伏的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这个   额  你找个一样大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C:
我换过,是个稳压二极管,我是在坏盘里拆个过去就能用了,我听人说拆掉也能用,你试试拆掉不接任何东西上去看看,好用了就和我说声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是个稳压二极管,我是在坏盘里拆个过去就能用了,我听人说拆掉也能用,你试试拆掉不接任何东西上去看看 ...

拆下来不能用啊

网友:
那可能不单单是这个件的事了。

网友:
这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SMBJ13A—— 600W,13V,28A。
作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2014-04-17):
绝对稳压二极管,电源电路先整流,再滤波.这是常识

网友(2014-05-19):
保护二极管,起保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