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查看自己内存是几代的?我的是1.9V

楼主(2014-01-17):
怎样可以快速认识内存条是几代的?还有的内存条上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编码,像那种怎样看它是几代的?求大侠赐教。。

网友:
拿几条对比下看缺口

网友:
内存槽上有几v几v的表示,

网友:
一代2.5V 二代1.8V 三代1.5V

网友:
1.9V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内存上一般会标有电压值,

网友:
1.9v是属于二代内存

网友A:
这个1.9V是测量值吧,如果是标称值,应该是1.8V。
DDR3代:240线,工作电压1.5V
DDR2代:240线,工作电压1.8V
DDR1代:184线,工作电压2.5V
SD内存:168线,工作电压3.3V。

有时候测量实际值与标称值偏高是正常的。

网友:
是呀,那几个内存对比一下就行啦!

网友:
应该是2代的条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9V是测量值吧,如果是标称值,应该是1.8V。
DDR3代:240线,工作电压1.5V
DDR2代:240线,工作电压 ...

对的,我也觉得那1.9V不是简单地测量值,,应该还有猫腻。。  元芳。你觉得呢?

网友:
我也想的是二代,就是再确定下

网友:
我也想的是二代,就是再确定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9V是测量值吧,如果是标称值,应该是1.8V。
DDR3代:240线,工作电压1.5V
DDR2代:240线,工作电压 ...

DDR3代:240线,
DDR2代:240线,   那240线啥意思?求解

网友:
我一般认内存不用看电压,主要看防呆缺口,三代的最靠边,二代次之,一代接近中间

网友:
看内存槽上电压,1.9V属于二代,三代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代:240线,
DDR2代:240线,   那240线啥意思?求解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金手指的数量,或者针脚的数量。在台式机的内存槽上大多都看可以看到的,中间部位标识了工作电压,首尾两端标识了针脚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