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硬盘 HDD SDD 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14-01-17):
请教各位大侠存储器HDD和SDD这是啥意思?还有其他格式没记住,求解。

网友A:
HDD,Hard Disk Drive的缩写,即硬盘驱动器的英文名。SDD是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FLASH芯片、DRAM芯片)组成。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完全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与普通硬盘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D,Hard Disk Drive的缩写,即硬盘驱动器的英文名。SDD是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用固态电子存储芯 ...

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            你说的定义啥意思?

网友:
Hard Disk Drive acronym

网友:
HDD指的是机械硬盘,SSD指的是固态硬盘

网友:
楼主似乎是sdd,~~好吧,还有fdd等等等

网友(2014-02-16):
- - ssd...让他拐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            你说的定义啥意思?

话说定义就是定义啊。对概念的内涵或语词的意义所做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