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

楼主(2014-01-17):
联想E390开机出现蓝屏,用WIN7系统安装,不成功,用XP系统安装成功,为什么?

网友:
去官网查看 是否有WIN7的驱动  看看支不支持WIN7  安装WIN7先不装驱动 看看能不能进

网友:
查看蓝屏代码,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win7需要下专门的驱动,查看硬盘模式

网友:
估计是硬盘模式不对,应该选择ACHI模式才行

网友:
用光盘安装不成功还是ghost.要是ghost就不算数滴!

网友:
可能真是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看代码啊,我有条内存,知道有毛病,给客户上去,一个星期因为蓝屏才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