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1-17):
如题,几天接到客户机子的时候   用风枪吹了一下亮了,然后给客户报价等回话。。几天过后终于回话说修,修就修吧。。。加焊后不显,,随后取下植株。。过程中无掉件,植株也是可以的。。通电开机电流1.0-1.1-1.2-1.3-1.4-1.5基本就不动了(10秒左后后会到1.6几 慢慢升))。。。随后换桥  电流还是一样。。。不上内存到1.4几。。。。。。。。。。。。。。求师傅些给点思路。。。。。BIOS刷了3个,,CPU也换过,座子加焊过,最后南桥也加焊了下

网友A:
挺好个机器让你修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个机器让你修残了

那你觉得怎么修才不会残  该不该这样修  版主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是你基础工作不扎实导致的了。

网友(点评):
扎实不扎实与阁下就无关系了,我在这求的是思路,不是求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是你基础工作不扎实导致的了。

扎实不扎实与阁下就无关系了,我在这求的是思路,不是求打酱油的

网友C:
几乎  可以报废了          找你师傅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乎  可以报废了          找你师傅看看把

没师傅。。从基地里出来实体店修了2年了

网友D:
这机器背面是不是有颗显存啊!上次碰到一个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换了吗 要不就是北桥没换好  这个机器不会有其他问题的

CPU换了  北桥只换了一个新的  当然不确定百分之百好的    就是找不到其他问题  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背面是不是有颗显存啊!上次碰到一个就是显存的问题!

谢谢  显存重植过 没换  重植后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