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充电接口定义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1-17):
笔记本无法充电了,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请教一下充电接口可否测量电压

网友:
笔记本不能充电,查看充电指示灯工作情况,如果指示灯不亮的,则是主板充放电电路问题,可以检查下ACIN和ACOK这两个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同上看下你的适配器是否坏了

网友:
惠普的笔记本,要用原装的电源设备。

网友:
看看电池有12V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周长宝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