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断电 死机求救

楼主(2014-01-17):
机器进系统一会儿就死机,有事显示一会儿就断电,进PE也就一分钟左右就死机,散热清洁过,加了新的硅胶。请问大家有遇到这问题没?是如何解决的麻烦指教下,谢谢

网友:
不好说,CPU那不正常也会死机,南桥也会。一大堆的东西,所以还是要慢慢检测。

网友:
亲问有哪位仁兄修过此机,修过此故障的没

网友A:
这款容易被静电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容易被静电打坏,

一般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
3v5v的推动,南桥,显卡,你先加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上次一个G460,除尘后装系统,装完了要装驱动时掉电了,看点流5A

网友A:
然后你懂啊,躺枪,修吧,后来发现内存,CPU,主板1.8V全烧了,也之是拆了一下风扇,而且除了尘后还用了板小时,。。。。。哈哈,这款很脆弱,我遇到几次了,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懂啊,躺枪,修吧,后来发现内存,CPU,主板1.8V全烧了,也之是拆了一下风扇,而且除了尘后还用了板小 ...

我这个每次杜能显示,就是显示之后过会儿死机,断电

网友:
刷个BIOS     实在不行 搞南桥把

网友:
这机器从去年修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哈喽

网友:
目测先BIOS  不行 就南桥

网友:
这个是不是显卡特别的热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是独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