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待机电压会波动

楼主(2014-01-17):
联想V470 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待机3V 5V 电压不稳定有波动,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查电压就稳定了,单用适配器也没问题,进到系统可充电,51123换过无果
此机进系统正常的,没敢乱动,请大家指点下

此机已修好,还是待机芯片问题,重好板上拆过去就OK了

网友:
楼主附上图纸吗  大家好帮你分析分析吗

网友:
用电池时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感觉是电池的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待机你有3/5V? 开玩笑吧你。可以说几乎所有机器用电池都是上电之后有3/5V的,待机就有3/5V,那得多耗电啊。
         公共点你查了没有。怀疑也就是放电场馆有问题,你条件查清楚了没。

网友:
是不是跟充电芯片信号有关呢?

网友:
查下充放电电路吧。电池待机产生3V、5V,这个应该不对吧。建议楼主再次检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还是出在待机,重块好板上拆了个51123装上即刻OK,晕,网上买的芯片不是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