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冷机要按开关十几次灯管才被唤醒

楼主(2014-01-17):
手上有台10”收银显示器 客户说是不显示,打单走人  一般这是灯管和高压  悲剧发生了 当我把驱动板、高压条、灯管换了还是同样问题  适配器也换了...我该如何?

网友:
高压板  25v电容你逗给换了在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坏了是这样的   用示波器打打   还有程序也会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