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装不了系统 急~

楼主(2014-01-17):
B470进PE装gohst系统,Go一半就报错,用安装版按装的步骤那里,一直是0%,在别的机器GO系统到硬盘里面在放机器解压,他也只能解压到几分钟后就黑屏,重起后又重新解压,解压到一半提示无法复制windows......., 请问纳纹仁兄有遇到过,、解决过这种问题没,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硬盘有换过试试吗

网友:
硬盘换过了,换了号几个硬盘,系统都一样

网友A:
调好BIOS后,装个原版的,不行就硬件了

网友:
主板问题多,楼主还是拆出来查查吧

网友:
主板已经拆除来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好BIOS后,装个原版的,不行就硬件了

win7 XP都试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好BIOS后,装个原版的,不行就硬件了

BIOS 好像不用设置吧,因为2系统都试过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好像不用设置吧,因为2系统都试过

也没什么,主要是硬盘模式 IDE ACHI

网友C:
首先,试试运行PE的效果,确认下是否卡顿、宕机,用以初步判断是否硬件引起故障。其次,如果更换硬盘后故障依旧,则要考虑硬件故障了。比如硬件接口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遇到过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导致进系统异常),CPU、内存等是否性能不良,BIOS程序是否有问题等。最后就要考虑主板了。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试试运行PE的效果,确认下是否卡顿、宕机,用以初步判断是否硬件引起故障。其次,如果更换硬盘后故障 ...

谢谢 我刷bios看看,

网友:
是否隐藏分区,改下分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