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3G 重装系统不认独显

楼主(2014-01-17):
acer aspire 4553G 集显4200,独显5470 ,重装win764位系统后 ,只有集显独显人不到,bios 改成可切换模式,也恢复过出厂,驱动也装过官方的,依旧找不到独显求解
win7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解压系统的时候先不装显卡驱动 进系统后在安装官网的驱动程序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网友:
独显很多时候要另外安装驱动的吧

网友:
.把显卡驱动下了重新装官方驱动

网友:
换个系统 或用驱动精灵打下试试

网友:
换系统,先不要打驱动,进系统后再打官方驱动,先打芯片组,再打声卡显卡,先打集显,再打独显

网友:
换系统 装系统时不装显卡驱动 去官方下装了还是认不到独显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显卡坏了 换块显卡就好了

网友:
装的时候先不装所有的驱动,装好了再一个个的到官网下载安装驱动

网友(2014-07-09):
换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