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喇叭不响

楼主(2014-01-17):
前几天,我把笔记本电脑拆开除尘。当我把电脑装好之后,发现电脑外放喇叭不响了,而插入耳机还是有声音的。。。。。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检查下喇叭是不是挂了。。

网友:
喇叭线没接吧

网友:
肯定是线没有接  我有的时着急赶活的时候有的线压到就忘记插

网友B:
我检测了,,,线是插了。。。。。我怀疑是把针插坏了???有没有可能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喇叭是不是挂了。。

挂了????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挂了????什么意思

额。。看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检测了,,,线是插了。。。。。我怀疑是把针插坏了???有没有可能喃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恩   我说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看是不是喇叭坏了,

应该不会哦      我除尘之前还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哦      我除尘之前还是好的

那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你是说驱动问题

网友:
哇塞,这么聪明,

网友B:
见笑了     我当你是在夸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     我当你是在夸我

本来就是在夸你啊,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在夸你啊,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吗、 ?

这个    对不起      我是个电脑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对不起      我是个电脑新手

共同努力,我也是个比你还新的新手。。

网友:
线是不是插错了啊

网友:
拆开看看你线插了没,然后在看看驱动。

网友:
很简单, 喇叭线没插好,拆下来插上就OK  我也犯过。、。

en 我也说是

网友:
一是没插好,二是不小心划断了主板上的线

网友:
我修好了     原来是我的音频线与外放线起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