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坨锡不看图纸直接秒杀HP520暗屏!!

楼主(2014-01-17):
昨天接到一个HP520的机器  因为客户闲的蛋疼 自己拆开来 不小心吧屏线搞断了   屏幕没显示  外接正常
我拆开一看   大惊    一根黑线和一根红线断了   他自己用烙铁焊了 焊就焊吧   焊好也不用绝缘措施 可能两条线短接了
把屏幕拆出来 仔细一看  是暗屏   用灯管测试仪测了下灯管好的   量了下高压板供电   ON  ADJ    发现没ON电压   用万用表量 发现红的就是ON线 黑色的就是19V高压供电线  线没有断   应该是短接吧ON烧坏了    于是就在高压条上把ADJ和ON连一起了   问题解决上图

还有 不要那边吐槽怎么简单怎么简单   我知道你们厉害  不过我不相信论坛里所以人都看得懂   我只是好心想把这方法推荐给菜鸟们   我自己也是个菜鸟  学了几个月就开店   开店以来  没啥修到主板的  技术越来越差  理论啥的都忘了很多了!

网友:
好吧,这的确不用图纸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呢,切

网友A:
这么简单,一分钟秒60台。

网友:
高压板。 电感断了?

网友B:
楼主,你为何这么牛,我看成一坨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一分钟秒60台。

一分钟,你拆的开不???还秒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一分钟秒60台。

应该是60台笔记本放地上 你上去踩   一分钟能秒杀60台吧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真不用图纸,楼主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为何这么牛,我看成一坨屎了。

这一坨可是价值200元人名币的   怎么能看成屎了   有200块钱的屎么

网友:
这种的确是不用图纸的

网友:
呵呵呵  楼主干的漂亮啊

网友C:
这样做待机会白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待机会白屏的

好像是的   不管了 钱拿到手了

网友:
不是好像待机白屏,是百分之百待机白屏。

网友:
实践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D(2014-02-17):
我遇到的是高压条上的ON信号没有,后来追查到是显卡没有发出这个信号的控制信号。由于外接正常,我就直接从3vs到ON脚上 ,内屏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一分钟秒60台。

60秒60台。也就是说1秒一台?先不说拆机,就接线够用你1分钟了

网友:
自己搞坏 当然知道哪里换了  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高压条上的ON信号没有,后来追查到是显卡没有发出这个信号的控制信号。由于外接正常,我就直接从 ...

这方法不错  不过我很懒   主板都懒得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