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 开机就卡LOGO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1-17):
键盘 硬盘 光驱 都取下来了

网友:
看看USB  短路没有,先易后难。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有没有进液,祼板点一下,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南桥或是BIOS。

网友:
南桥秀得多,这个,然后是显卡,当然是黑胶的,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
有事踩了硬盘也死机,要装上才行,换个试试,有个别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卡LOGO确实不好修呢~~~先拆外设~~不行就裸板试试~~在不行就拆拆外设~~,还有测测USB阻值~~~实在不行最后再动桥哦

网友:
南桥或是BIOS

网友:
放下电,在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USB 5V接地了  接口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USB那块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