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400W显示器蓝屏,求大侠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4-01-17):
明基G2400W显示器打开后直接蓝屏,,接上电源就一直蓝屏,做任何操作没有反应,什么原因?

网友A:
又是你啊~~~~这个不好说呢····有可能是屏坏了~~有可能是驱动板坏掉了~~~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漏液

网友B:
这个显示器都有这个毛病  是VGA DVI切换的毛病  切换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你啊~~~~这个不好说呢····有可能是屏坏了~~有可能是驱动板坏掉了~~~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 ...

人家说是锁屏了,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锁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都有这个毛病  是VGA DVI切换的毛病  切换下就好了

屏锁了,怎么回事,以前还没接触过,屏锁啥意思

网友:
屏锁了,和bios没关系,而且这不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