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怎样能改变音质? 求解

楼主(2014-01-17):
低音炮可以改变音质么?怎样把音质改为低音?是不是改电路?

网友A:
我一看这个问题就知道又是你了~~~~这个没有接触过呢!!!不知道哦~~~~你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B:
可以在音量属性里面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这个问题就知道又是你了~~~~这个没有接触过呢!!!不知道哦~~~~你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哦你认识我?  我想要达到那种重低音的效果,很好听的重低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音量属性里面调

低音炮估计没有那么多功能吧,不行,是不是分离电路??

网友:
不知楼主要求怎样的音质,低音炮本身就是放低音的,如果还是嫌低音不够,可以再另加重低音份量,前提是降低音质.
1.低音炮上有调低音的旋钮
2.电脑声音面板上调节
3.加装分频器,过滤高音份量.
4.改装为大口径的喇叭.

网友:
电源一定要够,不然软脚

网友(2014-03-10):
用软件解决吧,不过会牺牲音质。

网友(2014-12-17):
影响音质的东西多了去,电容,电阻,电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