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 开机亮一下 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1-17):
  昨天接了优派va1916w 开机亮一下----变暗--- 黑掉.指示灯一闪一闪  ,以为是灯管的问题,拆机接四根好灯管试,点不亮。于是取下高压包改个高压条上去  ,只找到了26v ,没有发现12v  ,50v电容上取的 26v,通用版是9v-28v,结果还是点不亮,26v有时候不稳定,有时候是31(问本地一同行说空载31v正常),请问是不是电源那一块的问题?具体查哪个怎么查?小弟才入行 ,请大家帮下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9 22:46):
已经修好   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开关变压器 有通病  硅钢片裂口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开关变压器 有通病  硅钢片裂口看下吧

非常感谢 ,已经修好了 淘宝了一片拆机板 30元,好板到手后测试了下 和你说的很稳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