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锁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7):
明基显示器被锁屏然后乱按显示器的操作键,然后就恢复正常了,就好了,这是啥原因?锁屏是啥意思?

网友:
是按键漏电引起的

网友A:
漏电什么情况?按键怎么会漏电呢、求解

网友:
漏电是说内陪的铜板发霉对地了。建议你换了按键好点,BENQ 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什么情况?按键怎么会漏电呢、求解

换按键啊,问厂家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按键啊,问厂家应该知道

呵呵,最后就是我不知道乱按了那个键就给好了,,

网友C:
显示最多的故障就是按键板,凡从我手头过,改装的电视。我100/100的换。

网友:
把按键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最多的故障就是按键板,凡从我手头过,改装的电视。我100/100的换。

地区差别吧,我这里沙漠地区比较干燥,修显示器好多,只遇到2台是按键问题,

网友:
就是显示器拆开底下的按键板,开关键和色度键那些键  全部换掉?

网友:
是不是把显示器拆开底下的按键板,开关键和色度键那些键  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