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PEN Lite 主板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4-01-17):
本人菜鸟各位大大勿笑。
查各路电压正常,CPU三相供电:12V;内存供电:2.67V;其他的记不清了,反正MOS管均有电压输出5V、3.3V、还有个1.几V的。
现象,开机CPU风扇转,但黑屏。不装CPU时,如图元件CM8562(查资料是内存供电的管理芯片,3.3V输入,2.5V输出)不烫,
上CPU(好的),CM8562 烫手,但内存供电我量了,1、184有电压。感觉是不是还给其他供电。谁有图纸是最好的了,丢我一份,
741981507@qq.com万分感激,情况随时更新。还有谁有思路我来实施。

网友:
总线和桥供电测量下正常吗

网友:
先简单的放下电,然后上检测卡看看代码。如果不跑码,测量下CPU供电是否产生。然后测量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果CPU供电没有产生,则测量其他供电是否正常,CPU供电产生的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478的板练手,出师后就过时。

网友:
关键CM8562为啥会发烫。

网友A: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不插CPU,检测CPU不过,内存供电被屏蔽,插CPU过,内存供电有问题,所以CM8562发烫。内存DDR1 应该测量几个电压?

网友:
看了下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很烫,1-3.3,2-3-4-1.5,5-1.51,6-3.3,7-8-0V,4脚对地阻值160欧。

网友A:
最新进展:不上U VCORE 0.95V,上U VCORE 0V U是好的。为三相供电,能不能去掉一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不插CPU,检测CPU不过,内存供电被屏蔽,插CPU过,内存供电有问题,所以CM8562发烫。内 ...

这里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了,CPU供电自然就会正常了,内存DDR1 一般主供电是2.5V,可以测量下内存VREF ,VTT,系统总线, VDDSPD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展:不上U VCORE 0.95V,上U VCORE 0V U是好的。为三相供电,能不能去掉一相?

不能去掉的,去掉的话,会影响CPU VCORE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掉的,去掉的话,会影响CPU VCORE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指暂时的判断一下故障!内存供电不好会引起cpu无供电吗?那为啥不上U  Vcore是0.9V,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指暂时的判断一下故障!内存供电不好会引起cpu无供电吗?那为啥不上U  Vcore是0.9 ...

这个要看什么芯片组类型的主板呀,如果是AMD主板的话,内存供电异常会影响CPU电路的主供电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什么芯片组类型的主板呀,如果是AMD主板的话,内存供电异常会影响CPU电路的主供电大小。

是intel的!

网友:
是INTEL 的主板 要出CPU供电的话,首先要查下前面的 内存 桥 总线供电电压情况。

网友:
478的板子,练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