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电路板中有几个芯片?

楼主(2014-01-17):
u盘中有几个芯片?主要是什么芯片?

网友:
自己拆开U盘看吧,各种U盘不同

网友:
主控,闪存,供电驱动,四边都有针脚的是主控,面积最大的一个或两个是闪存,很小的一个是供电驱动

网友(2014-05-27):
要是 有专业教材就好了

网友(2014-12-17):
至少有二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