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跑B8B7掉电维修

楼主(2014-01-17):
这个板子修得比较多,  这个板子的CPU座子容易虚焊!

开始维修,测12V供电短路,使用快速判断法,是第一组MOS管子上管短路,换下次,测了没短路, 高高兴兴上电,B8B7掉电。

B8B7 是什么,不知道,心想可能是没插内存,把内存插上,一样,把喇叭插下,没报警,可能是BIOS 到官方下载个6.1的还是一样,

想一下, 我是修12V供电的,会不会是CPU,测芯片的1脚和12脚,芯片是RT8802

测1脚是正常,测12脚,0.59V 不正常,正常是1.2V   测两电阻,是912和05B ,可以用102和103电阻代换的,  测912电阻一端12V

另一端剩下0.59 ,看来是这里,找个103下下去,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 那就剩下05B了,把05B拆了,

跑马,亮机,  这个B8B7掉电还是第一次维修到!!

网友:
我怎么没修到过EN偏低换电阻的呢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不知道lz想表达个撒意思

网友:
那个偏低的电压是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经验不错  下次碰到了看看!

网友:
这个是RT8802A的1.2V VDD供电不正常,是有是无CPU供电、。

网友A:
这个查RT8802a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12脚是DVD脚  是12V供电检测脚,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2V左右为正常。手册里写的是大于1V就可以。(VDD是芯片的5V供电脚)。如果不正常的话,会关闭输出。这种电阻坏倒数不多见。大家要学会查图哦。为笔记本学习做准备。

网友:
瞧瞧嘎嘎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不知道能用多久,我修到的CPU烧上下管的没用到超2个月的,还是会烧管。(全部上下管都换,后级电容都换,没用)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查RT8802a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12脚是DVD脚  是12V供电检测脚,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2V左右为正常 ...

说的很给力

网友C:
怎么个快速判断法?楼主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牛逼,好使一个月就行

网友:
怪招特别多,都跟不上形势了

网友:
修的图文并有,说讲也明了,挺好,支持支持。

网友:
怎么个快速判断法,楼主能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直接说是CPU Vcore故障不得了嘛!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查RT8802a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12脚是DVD脚  是12V供电检测脚,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2V左右为正常 ...

分析的很好,谢谢

网友:
开启信号电压低 也能出CPU供电吗?》还能跑马? 第一次看见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爱死你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网友:
我遇到过,换网卡心片好

网友:
很好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快速判断法?楼主能说明一下吗?

快速判断法是指日常积累的经验,这东西没有投机取巧的

网友D:
电阻是去掉的还是换的?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不错,以后碰到了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说得很透彻,通俗易懂,好贴。特别是补充说明很重要,这个楼主有心了...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去掉的还是换的?

换掉的,应该是本身阻值变大影响了12V分压效果,导致12脚开启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用多久,我修到的CPU烧上下管的没用到超2个月的,还是会烧管。(全部上下管都换,后级电容都换,没 ...

换掉主控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