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除黑胶直接加焊灌胶的桥(成功率达到95%以上)

楼主(2014-01-17):
这个方法我发过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6059-1-1.html里面有反动派,有积极派,也有飘摇不定的,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把你们的疑问消除,不说了直接切入正题
加焊黑胶的桥,,用有铅的温度做就可以,,但时间要长点,比如说,你们做有铅的,最后一阶段恒温的时间是40秒,那么做黑胶的桥,时间恒温到50秒—70秒就可以了,温度还是有铅的温度,。。
如果你用无铅的温度去做,千万不要让下面的锡珠融化,如果你看到下面的锡珠融化了,从融化开始,2-3秒就会爆锡。
所以,做黑胶的桥,用有铅的温度,时间长点,是最好的方法,,,根本用不着去除黑胶,我用这种方法座桥,成功率达到95%以上。。

PS:爆锡的原因:爆锡的原因就是热胀冷缩,没有灌胶的桥,锡珠融化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膨胀,所以不会爆锡,,。而灌胶的桥,由于胶把锡珠固化了,膨胀空间不足,在有压力的情况下,,里面的锡珠肯定会爆出来,,鞭炮也是这个道理,鞭炮里面的硫磺点燃后,会产生强大的气压,,由于外面有纸包起来,不能及时的排放,,就把纸层爆裂来排放气压。。这都是一个道理

用你这种方法做桥会返修吗:
请问,你们用风枪吹显卡的时候是吹上面的晶片还是吹焊盘那里的锡珠?
不用说,肯定是吹晶片,
真正的芯片是上面的晶片,晶片下面只是线路板而已,,虚焊,你们肯定都是认为是线路板与主板之间的锡珠脱焊(但有时候也是的,下面的锡珠氧化),但其实是晶片与显卡线路板虚焊而已,所以你们用风枪吹下晶片就能显示。
由于线路板与主板之间有大部分都是接地的,而接地的那些锡珠都主板接地的相连的,并且都是铜(散热比较好),,,,。。。。而晶片与线路板之间呢?由于焊锡少,并且不是直接主板接地相连的,,所以,相对于线路板下面的锡珠,熔点要低,,所以你们用风枪吹一会就能够把晶片下面的锡珠融化,,你用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时间去吹主板上面的焊锡,肯定是融化不了的,(你们可以实验一下,在台式机主板上面用风枪取电容,看下是不是供电的那个脚上面的锡先化,而接地的脚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这说明,用有铅的温度加焊灌黑胶的桥够了,并不需要取下来重新植株,有些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取下来重新植株也行,只要你取桥不掉点就行,或者你能补点
再说一遍,虚焊的只是晶片与线路板,,,,并不是线路板与主板,用有铅的温度做桥,晶片里面的锡足够融化了,只要散热做的好,那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4-1-19 10:0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8.izhJeD&id=35902684414
我用的是这种硅脂,,补充内容不能上传图片,所以只能发个连接了

 会员1437470300鑫豆2023-12-9 12:49
 会员1437470300鑫豆2023-12-9 12:49

网友A:
返修率说说看,3个月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修率说说看,3个月内。

目前还没返修,就我知道的,,那些加焊的,,离现在有5个月左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返修,就我知道的,,那些加焊的,,离现在有5个月左右了

希望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
像T60  E420 Y510等这类灌了黑胶的机器,一般我都是直接加热,用有铅的曲线,3个月内返修率至少30%以上。但没有像楼主那样维持50-70秒,今后可以试一试。

除非客户换显卡才会拆下黑胶的显卡,否则拆下重植跟直接加焊,我感觉返修率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
像T60  E420 Y510等这类灌了黑胶的机器,一般我都是直接加热,用有铅的曲线, ...

主要的就是散热,散热必须要做好,我这里用的硅胶都是一百多一瓶的,瓶子跟普通的硅胶一样小,,,散热垫5块钱一片,,,我们都是花成本做散热,,如果温度没搞好,我们都是重新拆开再继续搞,,一直到温度搞好

网友:
这个要试试看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有机会的嘛要试试

网友:
无知者无畏  ,过几年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初学三月,天下去的,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这是“断老大” 的话,我刚来论坛 ,就记住了 ,受益匪浅

初学三月,天下去的,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只有过来人才懂~~

网友:
无知者无畏  ,过几年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初学三月,天下去的,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这是“断老大” 的话,我刚来论坛 ,就记住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很基础的技术性文章,我不持否定态度,光有理论空谈调侃别人是不厚道也不负责滴
有实践就有发言权,探索精神很好!支持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加焊的,一般只能用4个月。

网友D:
楼主  那个 加热时 用涂助焊剂吗?

网友A:
本人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地方就是:核心内部的锡球是否也采用无铅的?融化温度是否跟普通无铅锡球一样呢?还是稍微高一点?

其实即使将核心内部的锡球融化了,也未必就可以焊牢固,因为核心内部如果虚焊,肯定是长期的高温引起的。长期高位必定会导致锡球表面氧化,而氧化的锡球的熔点很高,没有助焊剂的情况下是很难重新焊牢的。所以我认为加焊之所以能让核心内部起死回生,仅仅是因为锡球稍微膨胀收缩了一下,导致原先虚焊的地方刚好‘接触’上了,时间一长,冷热交替变换又会导致新的氧化出现。

网友(点评):
说道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知者无畏  ,过几年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初学三月,天下去的,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这是“断老大” ...

版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下

网友A:
当然,以上这些推论仅仅是我的分析,未必属实。
另外,有很多客户加焊修好后的本子,短时间内一旦再次出现问题,也许会另找一家修理,这时我们还以为没有问题呢。我就经常接到比人短期(2-3个月)加焊又返修的本子,所以统计也未必准

网友:
你现在说的我是听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加焊的,一般只能用4个月。

修好之后还没完事,,最i重要的是做散热,我们这里用的硅胶都是一百多一小瓶的,温度做的都是很低,相对于几块钱一小瓶的硅胶可以降低十几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  那个 加热时 用涂助焊剂吗?

我这里做桥不用助焊剂,都是用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地方就是:核心内部的锡球是否也采用无铅的?融化温度是否跟普通无铅锡球一样呢?还 ...

核心内部的锡珠跟外面的锡珠都是一样的,熔点也是一样,。大约211℃ -219℃
我们一般加焊的时候,就算是有铅的温度,也远远高于无铅的熔点。。
只不过,焊盘上面的锡珠与主板接触面积要广,主板上面的铜会传播到整块主板,导致在一定的温度不融化,
而,核心内部的锡珠,散热效果就远远不如焊盘上面的锡珠了,用有铅的温度做BGA的时候,核心内部的温度其实已经融化了,,,由于导热的问题,我们看到焊盘上面的锡珠还没融化,误以为要让焊盘上面的锡融化才能焊好。
其实,我们看到焊盘上面的锡没融化的时候,核心内部的锡珠已经融化了 ,,这就足以证明我们在做某桥的时候,还没看到焊盘上面的锡珠融化,晶片上面就已经有锡爆出来了(这个锡是核心内部的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以上这些推论仅仅是我的分析,未必属实。
另外,有很多客户加焊修好后的本子,短时间内一旦再次出现 ...

呵呵,我这里大部分接的都是电脑公司的,,不管客户到哪家电脑公司,,最终还是送到我这里来,我这个地方维修点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做桥不用助焊剂,都是用焊膏

意思是 加热时  把焊膏吹里面 加热的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