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M17X 待机电流0.00 不触发

楼主(2014-01-17):
今天接到了一台M17X 一代的I7-820M CPU 2块显卡板  不触发 待机电流是0.00   偶尔有时候0.03跳到0.00
同行拿来的说是电源接口,这边比较诚信,那么就直接换了电源接口,没有一模一样的 就找了个DELL D630主板上的改动了下,装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状况,以为没有装好,又订了个全新的电源接口装上去还是一样故障,主板图纸也没有,简单了看下应该是电压没有过到主板上,保护隔离出了问题。没有图纸 板号是:AB440
PCBELH-41-AB4400-A00G
PWAELH-40GAB4400-A

就直接测了电源口保险通的4个管子在一起 PQ2一侧+DC_IN_SS  只有0.2几V  明显这里有问题,测了半天找不到他相连的管子  无奈直接将123搭过去

接电待机电流跳了下最终停在0.1几左右感觉差不多了,直接开机电流刷刷跳动。开机正常了。当中还有1点小插曲还换了HM55南桥屏线口也弄了半天最终才亮了。
但是到底想问下,这个PQ2 0.2几是哪里拉低出了问题。

上传几张修好了图

网友:
网上找了这个图纸好像感觉不一样大家看一下

DELL外星人Alienware

网友:
PQ2 D几电压低可以将其摘除看一下或者查DC_IN_SS来自哪里  另外123和5678连在一起终究不是办法  可能会有后遗症

网友:
对了  既然你说是隔离保护   那么D极电压低的话 S极应该没电压啊  怎么搭过去就好了呢

网友:
修出来没?外星人好少弄,听说很牛叉这机器

网友:
低电平导通。

网友:
123是电源口电压19V.蔡良成: 没有图纸也没办法追查是哪里.

网友:
很不错,这款机器修好最起码也得收300 吧,

网友:
楼主这下有水鱼吃了

网友:
外星人机器好难得遇到哦

网友:
好东西 谢谢分享 文章不错 故障相同

网友:
我 R 图不对啊

网友(2014-06-28):
南桥晶振的起振电容拿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