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的电源线可以做电脑的电源线吗

楼主(2014-01-17):
今天有客户问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是电源线而已,仅通电就行

网友:
不是应该可以,是绝对可以的哦

网友:
完全可以,因为电饭锅功率在700W左右,远超电脑用电量!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电脑的电源线不一定可以当电饭锅的电源用,质量真有差的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那是肯定可以的,电饭锅多大功率都能用,用在电脑上不是小菜一碟子呀!

网友:
绝对可以,正好这么干过!

网友:
娃哈哈  可以的

网友:
凡是接口一样的电源线,电脑基本都可用

网友:
接口一样的,都能用.

网友:
功率够就可以,一般都有余量的。

网友:
同样的线,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