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通病啊,求指点

楼主(2014-01-17):
T60 待机0.03 按开关后,待机变0.00,论坛的朋友说是待机3V 5V的电容微短路,请问下高手这两个电容在什么位置 ,这个主板的待机芯片是哪个
芯片
通病

网友:
查图纸啊,这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大概位置 右下角

网友:
3V滤波电容干掉没

网友:
在硬盘接口那里啊,两个极性电容,

网友:
T60系统供电芯片应该是MAX17003E,是不是通病,目前不好说,建议楼主先排一下看看。

网友:
3V5v滤波 电容 在 3V5V 电感旁边

网友:
查了T60电路图,系统供电芯片在电路图中为U41,芯片型号为 MAX1901。

网友:
其实这两电容不难找,在主板出找到L3和L4,这个两个产生待机3V、5V的电感,个头很大的。再根据电感找和它们相连的后级滤波大电容就可了了。不过你说的这个真是通病,真的是电容微短引起的吗?希望修好能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
电容漏电了!滤波不良!

网友:
你好懒啊 ,都在的是电容不好了 就不能去打开点位图看看吗? 太懒了不适合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