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压看电流变化

楼主(2014-01-17):
待机-开机-南桥-北桥-cpu-内存-显卡-屏显,现在假定电流变化时从CPU开始,到显卡结束。那么应该有3次变化。那么这个CPU--内存—显卡的电流变化顺序和 笔记本的上电顺序不是相反了嘛(笔记本上电顺序大致是内存,显卡 最后是CPU)。有哪位来解释一下

网友:
电流变化:CPU—内存—显卡
自检过程:CPU—内存—显卡
可调上看到的电流跳变不是上电的跳变。假设一下,CPU供电产生的时候,你是无法看到有效跳变的。

网友:
懂一点了!!!!!!!

网友:
上电是硬启动,过 CPU  内存 显卡 是软启动。 硬启动主要是为各部件供电,是软启动工作的基础。软启动是在程序的控制下检测 CPU  内存 显卡。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