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BL/C#信号,单适配下如何为高电平

楼主(2014-01-17):
   饼哥做了一个表,根据实测单适配下BL/C#信号为高电平。下面就是这个信号产生的电路图, 单适配下正常公共点电压VIN也有18V以上,它经PR119和PR117分压得7V左右,7.4V经二极管PD14嵌位在4V。4V加到比较器PU8的-极,+极为3.3V。+小于-开漏输出低电平。也就是内部接地了,BL/C#也为低电平才对。但 饼哥做了实验,实测 单适配下BL/C#信号为确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在电路图中是说不清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高电平,请高手或饼哥再仔细分析下,找出产生这个高电平的具体原理。
   BL/C#信号的意思很多人不明白,我的理解是  BL:Battery Low电池电量低    C: charger充电  #:低电平有效。 BL/C#总意思就是:信号为低电平时电池电量低 / 充电。/表示什么呢表示允许吗?

网友A:
大哥,你的图是BL/C#控制别人的电路,不是产生电路,你说BL/C#就是EC发出来的信号而已·····

网友:
我啥都看不懂,真是大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的图是BL/C#控制别人的电路,不是产生电路,你说BL/C#就是EC发出来的信号而已·····

确实是这样的吗?这么一说令我茅塞顿开,解开了我纠结很久的问题。这个电路不是产生BL/C#,也就是EC发过来的,EC在什么条件下会发出这个信号。还有此电路确实是检测VIN电压的,VIN高于8V会输出低电平,这个低电平出来不是产生BL/C#,那么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吗?这么一说令我茅塞顿开,解开了我纠结很久的问题。这个电路不是产生BL/C#,也就是EC发过 ...

  再回看了一下整个电路图明白了,应该是这样:EC检测到单适配器时发出高电平的BL/C#导通PQ39,VIN过PR119接地为0V加到比较器PU8的-极,-极为0V,+极为3.3V。+大于-所以从4脚输出高电平。
  它检测的其实只是电池模式下的电池电压,VIN即是电池电压,电池电量低时,比较器PU4输出低电平,再配合D/C信号,从然完成充电或者其它一些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吗?这么一说令我茅塞顿开,解开了我纠结很久的问题。这个电路不是产生BL/C#,也就是EC发过 ...

多谢了!迅维出来的,确实强大!!有机会去迅维深造下。

网友:
哈哈哈 你查的这一路是 控制PQ39的这一路 你该去找源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