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进水开机掉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4-01-17):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修什么都感觉顺。
这个本子是进水的,开机过一会儿就掉电了。可以重复开机,还可以正常关闭(在没掉电之前)。所以猜测是有电压没有出来。看了高手的一些解决方法,其实我也没看懂。什么maion信号啥的我也不知道。也算是瞎碰死耗子了,在查一个有进水痕迹的管子时,查得没有导通。然后查G级,没有电压。打开图纸,看到那里应该是有1.1V的。然后查到R802的一头在开机后有5V,另一头0V。然后测这个电阻不通,可能是开路了。 拆下来再测还是一样。然后在料板上找75K的电阻。找了好一会儿,最后是通过图纸搜索找到的。焊上之后开机电流直接到了0.4多,插上屏竟然真的亮了!!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不要喷。还想请教一下高手。MAION    SUSP  VALW VS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都是些什么信号,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一直不知道开机之后是哪里会先有电压,哪里之后就会出电压什么的。如果不能开机就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跟你差不多,很多信号也不懂,不知道怎么提升,也想请高手说下看什么书或教程,去基地是没有时间了,只能自学提高,以前学过,有点基础。但不全面。

网友:
有图纸多看看图纸第一页的目录或者图示,你会有收获的,呵呵,也可以去看看华硕的图纸,人家开机上电时序已经标好了,多看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大侠  修好了就是王道啊  钱到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