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新手

楼主(2014-01-17):
请问各位高手,什么是B+电路。一般待机电压都是从哪里出了,待机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B+仁宝主板的公共点电压,B+电路应该叫点火回路吧。小电流的电压先加到B+,没有短路后续开通大电流的电压过来。一般待机电压指的是待机3V、待机5V。一般由系统供电芯片产生。

网友:
对、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电源口和电池的公共点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