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50B,固件门维修详细资料

楼主(2014-01-17):
三星S19A350B,故障是接信号线黑屏,典型的固件门事件

网友:
这款机型故障后,多数是开不了机的,表现的症状是,各路电压5V.3.3V.1.8V都有,触摸无反应,极少数是显示无信号输入,用编程器写了程序马上OK(我用的是RT809F的在线编程器,不用拆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