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不触发

楼主(2014-01-17):
客户拿来一台cq43的机器 进水了,放在bga上几小时后拿下来量电感都正常,通电电流跑到0.53不动了关机后,按开关键无反应 各位大神求解啊
不触发

网友:
电流跑到0.53的时候 cpu电压出来了1.06

网友:
无反应的时候查EC 看待机条件满足没 按开机键看EC有没有发开机信号给南桥

网友:
量下cpupg 出来没

网友:
不装bios电池,自动触发正常,关机后没拔电按开关没反应这个你要查开机电路啊,你什么都不查就发上来

网友:
哪个大神也不好帮你

网友:
问题不大,排除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大一点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