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i3集显)灰屏求解!

楼主(2014-01-17):
机型:联想G470 i3集显

故障现象:灰屏(有背光,无图像无字符)

最初现象:点不亮,电流0.09左右,

维修过程:拆开之后测量无CPU供电,用示波器量波形,奇怪的是测着测着CPU电压就出来了,波形也有了!难道是CPU供电IC虚焊吗!于是就上屏,灰屏!外接不显示!大家都知道这种机器就算是正常的,接外接也不会显示,当然进系统之后是可以切换显示的!后来我换了屏和屏线,也刷了bios 还是涛声依旧,现在最大的怀疑就是CPU了!因为必定是集显机啊!但是同事们手头都没有二代的CPU,也怀疑过南桥啊!通电测量量过CPU核心供电1.15,集显供电0.90V!

网友A:
测试的CPU都没有,好难混,机器是摔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CPU都没有,好难混,机器是摔了么?

呵呵,,小弟我们就是难混啊,如果可以还请大哥开怀送咱一个测试CPU!

网友:
屏线接口哪里,查一查。

网友:
修过一个I系列的,查了很多地方,结果换了CPU就OK了。I系列不好搞

网友B:
都能灰屏了,估计其它都正常了,CPU针脚洗洗,上次我就是这样搞定的别的机子。

网友C:
是不是有屏接口哪里不对哦,你看看呢?

网友D:
搞个新奔腾双核的试机  不是很贵的  而且 二代 三代通吃

网友E:
修过一个华硕代工的海尔机子,内接灰屏,外接能显.换桥好的。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F:
是不是屏的事,我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屏的事,我也遇见过。

大哥,怎麼可能,我都已經換過n個屏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个华硕代工的海尔机子,内接灰屏,外接能显.换桥好的。可以做为参考

什麼機型?i係列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搞个新奔腾双核的试机  不是很贵的  而且 二代 三代通吃

新奔腾双核的试机?這種cpu適合於i係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屏接口哪里不对哦,你看看呢?

想過!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灰屏了,估计其它都正常了,CPU针脚洗洗,上次我就是这样搞定的别的机子。

哈哈,難道妳們的機器都是這麼修好的?

网友:
测屏线接口到桥的色差信号对地阻值,加焊桥或者更换。

网友:
是的h65的桥。具体的哪款记不得了。lvds信号是从桥转出来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CPU比较少坏。。。。。

网友:
一个测试cpu都没有修起来多麻烦!没CPU那就先搞南桥那一块!看看图纸南桥的显示模块有没有异常!没有了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同行那里借个u试试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奔腾双核的试机?這種cpu適合於i係列嗎?

B830 B900之类的CPU 可以上 二代 三代I系列主板  接口通用

网友:
灰屏,先看LVDS总线2边设备正常吗?
先着手检测一下,别先猜,要猜也要有点依据么

网友:
屏供电不足也这样

网友:
量一下LVDS信号的阻值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0.45V左右才对。很明显你这个供电有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cpu 不太会坏掉的吧,

网友:
查下接口对地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有没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