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时怎样选择电容?

楼主(2014-01-17):
换取电容时它的电压,容量和坏的电容怎样比较,怎样才能知道这个电容是否可以用上?

网友A:
耐压值 不能低于原值  容量 在 正负 20%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 不能低于原值  容量 在 正负 20% 就OK了

就是电压不能低于原来的电容,容量大小20%就行,,是吗?那电压高于元电容很多,行不?

网友:
耐压值高了没事的,不影响!

网友B:
不会吧,这个问题还搞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个问题还搞不懂呀?

我新手啊

网友:
最好是电容容量一样,耐压值高些是可以的,但不能低于原来的耐压值。

网友:
最好是电容容量一样

网友:
耐压值和容量需等于或高于原来主板上电容的值。

网友:
最好是用原值

网友:
电容最好耐压值,和容量者一样,没有的话,用稍大点的也行

网友:
电压数值不能小于被换电容的电压值  weifa值相近就行

网友:
找一样的电容 不能比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