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开机显示正常,关机卡在正在关机的画面,求大师解决####2@@@@@%%%%%%%%%%...

楼主(2014-01-17):
联想G470E开机显示正常,这同行给的,本来不想接,快过年了,着急回家吗,没办法妹子悄悄打我,我一般不想接那些卡掉了的机子,不好修啊,现在都没有思路,路过给句话,说不定就是你呢,不是系统问题,我重新了系统222@@@@@@@@@@@@@@@@@@@@@@@@@@@@@@新年快到了,祝同行土豪妹新年快乐啊*********,这个问题有点紧,忘大家集思广益,给点小小的建议和经验吧,小弟小小白,没事给大家加分,只要给我好的建议

网友:
b   i  o  s

网友:
我好像找不到G470E的BIOS啊,谁有,给我一个啊

网友:
你把外设不要紧的芯片都拆了吧

网友:
是系统问题,你开安全模式。有些硬件用平时我们装的驱动装上了都不代表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哟

网友:
进PE能正常关机软件问题居多装个纯净版试试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看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装系统  或者刷 BIOS试试

网友:
我有G470的没有G470E的BIOS啊

网友:
BIOS 或者是南桥,南桥引起的奇怪故障还是蛮多的

网友:
就是没有bios

网友:
换个硬盘 做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