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是锡球的问题吗?肯定不是。

楼主(2014-01-17):
标题也不是绝对的,有部分确实是虚焊了焊盘,但是大部分不是焊盘焊接的不好,工厂里面有种X光机器还可以放大,是可以看到BGA下面的焊接的一清二楚,虚焊了就直接能看到,有测试部门测试不良的,直接就知道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BGA 本身的问题,BGA有很多层,一般虚焊是中间层引起的,为什么会引起,其实就是温度过高,很多显卡问题都是客户前天玩游戏还好好的,到第二天就不亮了,就是说,BGA的中间层虚焊了,热胀冷缩的原理,温度高然后关机,BGA没有完全恢复里面有虚焊的地方,就不亮,其实只要我们能加点助焊剂加热就行,其实这也解决不了基本问题,想彻底的修好,基本很多就要更换,个人见解,忘高手勿喷。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很多大神说加焊用不了多久(很多确实是这样),要重新植球,然后能用一年以上(也对)。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还是锡球的问题啊。太难理解了,我也是菜鸟,希望有专家解答。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PCB板的问题吧,BGA哪有很多层。说法很新颖,结论有待验证,2楼说得不错,重新植球可以加长使用时间,如果是PCB板虚焊,重植是没效果的。不过新理念先记下了。

网友C:
- -   BGA是种封装形式   楼主说的是PCB板层吧。。。
还有 加点助焊剂加热下是不可取的  很容易返修

网友D:
感觉做过显卡的机器用不了多久的。不管是不是换的新显卡。

网友E:
楼主难道是工厂出来的?笔记本工厂真的有X光机的,用来维修检测BGA的。有幸参观看到的

网友:
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也不完全是吧  有的机器重做完也能用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   BGA是种封装形式   楼主说的是PCB板层吧。。。
还有 加点助焊剂加热下是不可取的  很容易返修

一看到BGA我想到的就是BGA焊台,我想说BGA是一台机器。不过你的说法也对。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客户,客户愿意换就换,不肯花钱的 也只能修修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很多大神说加焊用不了多久(很多确实是这样),要重新植球,然后能用一年以上(也对)。 ...

专业说更换BGA,其实就是BGA芯片,BGA芯片有很多层,虚汗的结论是BGA本身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PCB板的问题吧,BGA哪有很多层。说法很新颖,结论有待验证,2楼说得不错,重新植球可以加长使 ...

专业说更换BGA,其实就是BGA芯片,BGA芯片有很多层,虚汗的结论是BGA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过显卡的机器用不了多久的。不管是不是换的新显卡。

换新的,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只要换的是更新完的芯片,散热处理好,基本都没有问题,还有现在无铅的用有铅焊接,这个不敢保证,最好无铅的有无铅的焊接,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和新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BGA我想到的就是BGA焊台,我想说BGA是一台机器。不过你的说法也对。

专业说更换BGA,其实就是BGA芯片,BGA芯片有很多层,虚汗的结论是BGA本身问题。

网友G:
X光只能测到短路 大哥,空焊和短路  BGA没做好,要么温度没控制好导致没有焊接到位,要么就是板子变形  导致塌陷的地方无法焊接   我在公司做BGA的 这方面还是有研究的

网友:
只要不是芯片问题,很简单,你用无铅的球植入看看。

网友:
更换新的芯片,只要处理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我感觉630改良版631虽然不容易坏但是很容易莫名其妙的短路啊

我也亲身经历。

网友:
一切的问题都是散热没搞好,散热搞好了,返修率就降低了,特别是加焊以后的。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搞,加焊重植有的都用不久,换的话有的型号价钱又大贵了,还怕买到打磨芯片。

网友:
加焊改长转  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这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业说更换BGA,其实就是BGA芯片,BGA芯片有很多层,虚汗的结论是BGA本身问题。

芯片里面虚焊说明芯片挂了,理论上来说重植和加焊都会没效果,有效果也是加热使芯片内部暂时接触。有些芯片重植后也用不了多久,大概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哦。

网友:
新的用的而时间久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最好是换个新的

网友:
换新的一般能撑一年,加焊一般两三个月,重置能撑四五个月。好像都不能测底解决

网友:
重植就能用一年?可能性小,会虚焊的显卡桥肯定有发热大或者散热难的问题,像我们这重植几个月一般没问题,可能因为在热带吧。加焊保个把月(当然我们保修一月,哈哈)

网友:
虚焊跟锡球当然有关系,有铅的更容易虚焊,无铅容易做坏芯片板子

网友:
从个人的理解,BGA、PGA、LGA都是封装形式,再往深了理解就不知道了。对于桥或显卡,无论是加焊或者重植,都是为保证芯片和PCB良好的接触,有些芯片本自就问题,不论是加焊还是重植都没效果。说到了加焊,有些显卡,用风枪吹下晶体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是为什么?明显不是锡球虚焊引起的。

网友:
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显卡核心和显卡基板脱焊了的多 有的热风枪吹吹能用一年都可以 重新植球其实没有用 ,估计是拆的时候温度高的作用

网友I:
现在用的机子就是V3000,没用改良显卡,现在用了一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还是散热问题和看你怎么使用了,就像开车一样,同样是86,藤原拓海开和你开,你觉得效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用的机子就是V3000,没用改良显卡,现在用了一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还是散热问题和看你怎么使用 ...

显卡也是更换过以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过显卡的机器用不了多久的。不管是不是换的新显卡。

BGA的中间层,也就是晶体里面的高密度二极管开裂,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X光只能测到短路 大哥,空焊和短路  BGA没做好,要么温度没控制好导致没有焊接到位,要么就是板子变形  导 ...

进过工厂,用过X光机器吗?亲自看过不良的板子吗,亲自手动操作过吗?

网友:
你说呢,我在维修做BGA 干了2年了,每天100片主板以上 自己算算有多少,故障一样的板子都要做X光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很多大神说加焊用不了多久(很多确实是这样),要重新植球,然后能用一年以上(也对)。 ...

如果没有氧化,蜘蛛也没用,因为是新片内部封装的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630改良版631虽然不容易坏但是很容易莫名其妙的短路啊

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
这个必须不是

网友:
确实经常遇到用风枪吹下芯片就可以点亮,但用不了长时间,,如果上BGA台加焊的话,时间会用得长些.但还是会坏.如果加焊了两次也没解决的.拆下来重植球,就又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情况嘛?难道可以说是芯片内部的问题?上次我一个ATI216 18的显卡就是这样.最开始用风枪吹了用了十天.后来放BGA做了下,用了两天,再用BGA台加焊了下用了半天,现在我以经重植球了,客户以经用了五天,暂时还没拿回来.(上BGA加焊坏的两次是在自己店里面用坏了的,还没交客户手中).

网友:
虚焊 跟温度有关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bga芯片问题,是显卡芯片本身生产缺陷。显卡门多数属于这类问题,对于已经过热损伤过的芯片,不是什么重植能解决的。必须换新并做好散热或改良散热。

网友:
一般见到被做过的显卡我都直接重植无铅的,返修率很低。

网友:
    当你挖出足够多的芯片你就会发现,有些芯片或是焊盘都已经严重氧化,这种情况下,加焊好只是锡珠在溶化的时候通过自身的延展顶到了触点,根本就没焊上,这种情况通过加焊岂能用的久?而植珠显然能够轻松应付各种情况!

网友:
我这有X-RAY
一般除去焊盘影响 不规则的焊点不成圆形的就是冷焊的 一般出现在4周
虚焊的会比别的焊点明显小一圈

网友:
一般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所谓植珠重做都是浮云。。。散热都搞好了的情况下用多久是人品!经常碰到ec也是风枪吹下就好了,不久又坏了!换新的彻底解决问题。。。芯片内部结构问题我们就不去操心了,出钱的就换新的。。不出钱就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虚焊一般是晶片和显卡PCP板中间出问题

网友:
一般显卡虚焊都是中间晶体虚焊,直接更换很少出问题,至于改良不改良,只要换的蕊片是全新的,散热处理好就没问题,显卡门的原厂蕊片也是用了2年以后散热口堵塞散不了热才会导致虚焊

网友: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虚焊是桥跟主板虚焊了,现在才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虚焊是指桥内部的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难道是工厂出来的?笔记本工厂真的有X光机的,用来维修检测BGA的。有幸参观看到的

他指的是光学定位吧

网友:
维修真是个奇怪的行业啊

网友:
不是锡球吧     应该是不封过热   融化了

网友:
是硅芯片下面的bga问题,不是显卡芯片跟主板焊接问题,像ibm如果显卡问题,下面又灌胶的情况下,懒得拆出来搞的话,我直接把其他封住,直接留个硅芯片出来加焊。

网友:
不全是吧,有的芯片加热不好,重新搞它下就可以了,而且一直都不返修,这个应该是下面的锡珠的问题吧,,
前天几天修个amd 的cpu开焊了,用收压下就亮,,这个温度还很高,

网友:
专业说更换BGA,其实就是BGA芯片,BGA芯片有很多层,虚汗的结论是BGA本身问题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客户愿不愿意买单,以及什么芯片的用什么策略。 NV的换全新芯片,一般都不会返修,ATI 的芯片没什么真货,指不定又被卖芯片的坑了,还不如加焊 或者 重植。

网友:
 这个问题又开始讨论了啊哈哈

网友:
工厂级的检测设备是有的,就像去医院照X光一样,骨折什么的是看的到,具体怎么看,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只是知道有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