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200块的编程器可以读U盘的FLASH吗

楼主(2014-01-17):
如题,谁有200多的编程器,问问这东西,可以读U盘取下来的FLASH里的数据吗,可以的话,就不用买PC3000 FOR FLASH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想法非常好,就是实现不了。

网友:
我买了个二十多块的,一直舍不得用,也用不上,搞维修,还是要工具好、、、、

网友:
其实,我曾经幻想过,把硬盘的盘片拆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光驱的东西里,然后按一下启动键,数据就显示在电脑里了,然后复制粘贴。这该多好啊……

网友:
难的不在读  在于读之后的重组

网友:
幼稚的想法,楼主以为FLASH恢复就是把芯片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文件自然就出来了,你FLASH存储基本原理都不懂,你以为是刷BIOS呢。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把触点全引出来然后调到对应频率就可以解密读写 顶级高手不是可以靠一条com线秒所以盘吗 说不定以后几元钱的小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