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不过内存 求助

楼主(2014-01-17):
机器型号:联想E49AL
版号:11310-1 纬创代工
故障:机器是被客户摔坏,接到机器首先看到的是屏幕坏了,可以开机,但是开机无显示,机器报警,1声3声 3声1声,
处理:目测这个主板是独立显卡,南北集成桥SLJ8C.这个板子是被阉割过的,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因为开机看电流在0.86左右,且报警,感觉是卡在内存这,故:测量内存插槽,VDD 1.5V和 VTT0.78 和DRAMRST1.5V电压都有。 因为没有图纸先按排除法,机器被摔过,怀疑虚汗,杀北桥,更换后,故障一样。求思路,图纸,
本人操作了:1、更换过,内存,CPU 状态一样
                  2、测量内存供电,VDD  VTT DRAMRST
                  3、更换南北集成桥,SLJ8C  故障一样
                  各位看官,大佬 帮忙分析分析,提点宝贵意见,,能帮忙找个图纸提供的感谢。

网友:
找个三代的卡测一下内存阻值

网友:
感觉换的内存不兼容,现在好多笔记本上内存都不兼容,假货多了。

网友:
飘过,顶一下

网友:
最新进展:1、刷了BIOS 无果
               2、打内存地址线阻值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