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60N03A用什么代替 大神指教

楼主(2014-01-17):
me60N03A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MOS管?···还是?

网友:
好像没发现 可以替换的

网友:
哪就是只能买了?  一个显卡上面的 铭瑄的 9600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求解释

网友:
用06n03 09n03主板显卡常见,

网友:
楼上说的是 应该用CPU供电处的场管都可以代用的吧

网友:
ME70N03A代换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