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么看看啊 !!联想b465c亮机掉电

楼主(2014-01-17):
机器型号:联想b465c
版号:bm5016 rev1.3
此机被修过 ,cpu周围的电容和电感都被换过
故障:联想LOGO一过 就自动关机,主板有异响
测了一下个电感阻值 均正常 电流时从0.00-0.40-1.04-1.25-1.44-1.68-1.28-1.15-1.29-0.00。 在电流1.68-1.28-1.15-1.29-0.00的时候pl19电压会从1.1v掉到0.9v  估是显卡供电这块的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不知怎么回事 图纸传不上来  论坛上有图纸大家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主板有异响是不是就是电感有啸叫声?查下看是不是过流了,至于显卡供电有变化,楼主不妨去量下正常的板子,CPU和显卡的电压是不在跑码前和跑码后都是有变化的

网友:
换个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先换CPU试试,修过一台,CPU坏了

网友:
准时掉电?先看开关电压正常不

网友:
对是 准时掉电

网友:
这板子修过几块显示后掉电的都是显卡问题,重植后解决故障。你这有异响 ,会不会是电感虚焊了。做BGA有风险,显卡芯片四边有胶。请小心。

网友(2014-08-03):
我也运到罗 先看是不是桥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 放弃了

网友:
AMD 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特别是做的薄的板子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

网友:
电感啸叫要不就是电流大,有不就是电感虚焊。有一组供电工作不稳定就会掉电,要慢慢查。

网友:
这机是通病为的

网友:
能修的话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2014-09-06):
现在手上有台华硕的,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电源开机亮机10秒左右反复重启,不知该如何下手了。此机是摔过的

网友:
好了没有。等答案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头大

网友:
我的也一样呀,不过我这个机器是待机20MA 开机亮机,掉电后是10MA  按开关还能开机,

网友:
听说BIOS也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写了SB BIOS 一样,还没有写EC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