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WIN7激活问题

楼主(2014-01-17):
最近碰到多台三星装完系统激活不了的问题,还有的激活后用不了几天又变成未激活,现在手上一个R429用各种软件激活都不行,网上说要刷BIOS,大家是怎么激活的?一定要刷BIOS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激活软件?专门激活三星的?

网友A:
系统系统还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可以安装XP系统,不会有这种激活问题。

网友:
三星的装正版的WIN7和盗版XP就不会出现问题,装盗版WIN7不是安装的时候死机,就是激活不了,有个R428也是装XP了事!

网友:
应该把硬盘模式给调整下,装盗版的,正版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系统还是系统有问题

系统不会有问题的,用的是WIN7原版安装系统

网友:
慢装WIN7  不要GHOST   再激活

网友:
装硬装版的,可以解决你那个问题吧,而且系统比较稳定,不容易坏,公司客服我们就是装的那个。希望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