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装XP系统蓝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4-01-17):
今天一客户在本店买了一台Y410P-I5的机子。自带WIN8系统,客户说不要WIN8,给他换xp跟WIN7双系统,我说没问题,后面又说他老婆要用财务软件以及自己公司开发的软件,必须装XP,客户就说给他装双系统,我说,可以,没问题,我也跟客户解释了高端机子安装XP会用不了显卡驱动,很多硬件都是不兼容的。客户也对电脑了解他说没关系,只是有时候用XP来用一下软件的,我是要用WIN7玩游戏的,只是老婆要用,所以我就开始捣鼓了!

     开始在装XP的时候一开始用GHOST版装,GHO进去了之后重启,突然蓝屏了,当时就擦擦擦了此处省略N多字
   检测各种情况,用安装版,重新分区,设置BIOS都没用,崩溃了,最后没办法,跟客户说,明天来拿机子吧,客户也爽快,没说什么,我就立马去各个论坛,各种大神求救,都没办法,都是一些常用的解决方法,没用~我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大是联想新机子很好这个问题,后面我终于在某网站提到一句话,(详情看第五步的那段)我就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切记只能用安装版的XP才能安装)

1、收先分区,正常分区就可以了
2、BIOS在此项选择Compatlble这个选了DVD之后按任意键进入安装界面硬盘兼容模式,笔记本基本装XP都需要调这个了
3选择DVD光驱启动安装版的碟子
4当按了任意键之后在屏幕下方显示的第一句有F6字样的,就要立马按F7,(为什么要按F7呢。因为显示F6的意思是手动加载电源管理、软驱、APCI电源管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按F7把它关闭掉,否则是不兼容的,这个步骤是关键)按几下,确保成功,(装XP的时候,这个步骤是一定且必须的,以为这款机子是新式的,他里面的一些设置是不兼容XP的,按了F7就会把这个不兼容的关掉,不按的话就会蓝屏。按了之后是没 有什么反应的,是正常现象)
5 然后就可以像普通安装系统一样一步一步的安装了,安装进去系统后你会发现无线网卡是没有的,读不到,别着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启进入BIOS里面设置把设置的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但是有个地方恢复之后要改回去。详情看第二步!
然后就可以实现高端机型实现安装XP的愿望了

网友:
看来还是刚入行吧、不过说的很透彻、很值得赞扬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是正常安装了,但最后好像还是兼容模式下运行吧,这样硬盘的先进性没有发挥吧。可以用万能驱动助理来解决

网友:
lz说的不错,很明白

网友:
进BOIS里把磁盘模式调整为IDE试试